有紫5V待机电压!绿5 v PS-ON电压偏低!电源无法启动

楼主(2013-08-26):
一台式机ATX电源,紫+5V SB待机电压正常,绿5V PS-ON电压偏低,只有4V左右,无法启动!高手求解......

网友:
4V是高电平是正常的,2.5V以上其实都是可以的。,不能触发找找其它的原因 。

网友:
我刚刚才测的一个电源。之前说是坏了。紫5,5V,绿色才3.06伏,后来测试,还是能启动。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看芯片组合,上网查资料,检查推动输出、推动三极管、主开关管电路

网友:
你先确定你是什么芯片方案,如果是7500的话先看7500有没有工作,看7500有输出没有?在看4脚有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