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8-26):
我的是电信光猫,输出口接路由器,然后路由用无线、有线。
奇怪的是:路由器无线设置WPA密码 wifi就上不了网,不设置密码就能上网。求解
WiFi
路由器
上不了网
设置密码

网友A:
曾经见过,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先看看是否是MAC地址绑定那里设置错误 或者是手动指定IP地址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 是不是路游器和使用无线设备的IP 没设置对哦

网友:
照3楼 兄弟 的 方法 应该可以搞好

网友:
我试过是设置了WPA密码.但没点选加密方式...........后来选加密方式为AES...OK

网友:
试试web加密行不行

网友:
不一定是路由器的问题,,路由器能设置高级别密码的同时,接收WIFI信号的手机要有能够相配合的解密能力,如果不具备,那么自然无法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