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ms-7309 VRE: 1.0不开机维修方法?

楼主(2013-08-26):
两块ms-7309 VRE: 1.0不开机,换了MS-6G开机芯片无效,其中一块诊断卡待机指示灯亮,开关针有3.3V电压,短接能够拉低,
MS-6G第13脚PS-ON#始终处于高电平5V不被拉低,焊接芯片时用烙铁加焊锡丝拖动处理的,无短路,无虚焊,怀疑此芯片特别怕高温和静电,求维修思路,在此感谢!

网友:
资料不错,可以学

网友A:
查io有没有跳变啊,如果slp_s3为高,io到绿线不断线,则更换io

网友:
PSOUT#,你看下14脚是不是低电平,这脚连的绿线,估计MS-6G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io有没有跳变啊,如果slp_s3为高,io到绿线不断线,则更换io

slp_s3是连接到IO和桥和 MS-6 的,没连接绿线啊?

网友:
V星不开机不完全就是开机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io有没有跳变啊,如果slp_s3为高,io到绿线不断线,则更换io

IO第82脚slp_s3 连接的MS-6和桥,没有连接到绿线?

网友C:
看io的slp_s3信号是否正常,这种板子都是先拉低IO然后在由io发送给MS—6,MS—6接收到拉低信号再拉低绿线,你可以看看

MS-6 RSMRST#有3.3V电压 ,MS-6的13脚PS_ON有5V电压,短接开关排针,MS-6 RSMRST# 3.3V电压不变化。
io的slp_s3第82脚始终3.3V,电源开关到IO第80脚的PSIN# 短接开关电压会被拉低,这样基本可判断IO换掉了吗?

网友:
换个I/O看。

网友:
开机芯片换了不行,要更换I/O试下

网友:
io的slp_s3第82脚3.3V,触发开关还是3.3V没反应?开关针到 IO第80脚PSIN#  短接开关电压会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3是连接到IO和桥和 MS-6 的,没连接绿线啊?

你知道不知道上电时序啊,msi专用芯片开机只是参与,并不是它控制的,只要io收到slp_s3,就会拉低绿线

应该是IO发出PS_ON给MS-6,MS-613脚收到这个信号,然后输出14脚去拉低绿线,怎么能说能说跟MS-6无关呢?
io的slp_s3第82脚始终3.3V,电源开关到IO第80脚的PSIN# 短接开关电压会被拉低,这样基本可判断IO换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io的slp_s3信号是否正常,这种板子都是先拉低IO然后在由io发送给MS—6,MS—6接收到拉低信号再拉低绿线, ...

IO的slp_S3信号3.3的话,可以拉低MS-6的13脚看看,MS-6收到PS_ON低电平信号,14脚输出来拉低绿线

网友:
IO坏了,换IO吧,正常13脚是个低电平信号  刚才上面有点说错了,我已经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