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待机0.12

楼主(2013-08-26):
客户拿来一台进水联想V450,洗完板后待机电流0.12A,触控板灯全量,可以正常开机,我怀疑是EC坏了,EC型号是KB926QF C0 不知道能否用KB926QFA1代替?

网友:
楼主可以先测试下线性 0.12待机芯片应该是会发烫的 EC型号不一样是不可以通用的

网友:
已修复,Q22供电断线,导致U20与U23失控,19V直接加载在了g级。原机设计两组供电,实际机器只上一组RTCVREF电压通过10K电阻与其D级相连,因RTCVREF 板中断线,本人直接启用其第二组5VALW加100K电阻供电,不用飞线,就是把原来省掉的电阻给补上就OK,从中得出结论:待机高未必就是有短路,也许是失控后开启了其他的电压!晚了,睡

网友:
好像不能代用吧

网友:
待机怎么这么高啊。

网友:
待机高可定有微短路的地方,我修过好多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待机偏高,先查查再换。

网友:
这个待机 不对吧  楼至拆了 通电看看待机 呢

网友:
拆下EC 呵呵 再确定换 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