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WIN8的么?介绍一下兼容性如何

楼主(2013-08-26):
有用过WIN8的么?介绍一下兼容性如何,对于 一些老软件 如Photoshop CS4 等
Photoshop

网友:
在三星R458上用过一段时间,驱动用的是win7的包括快捷键,没什么问题,win8的就是开机硬盘灯一直是亮的完全不带闪的,软件的话没试,LZ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HP 1056TU 集显,装了WIN8 用起来还不错,反应比win7要稍微快了些,但是有些缺陷,非正常关机3次或3次以上 这个系统就很有可能崩溃,兼容性应该和win7差不错

网友:
兼容性不如win7

网友:
麻烦的软件不怎么好用

网友:
兼容性有时不是很好,建议最近还是用win7

网友:
用过一台正版WIN8的触摸屏一体机,感觉开机的速度。。。。。。。。。。特慢,什么都没有装就要一分钟以上开机,开机了之后用起来的速度还是不错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好多的东西都不知道在哪里调,连个计算机设备管理器都找了很久,兼容性方面,至少我安装常用软件没出现什么异常,触摸屏摸起来很爽,哈哈

网友:
看来 win8 还得等

网友:
目前大多主流软件是支持WIN8的,非主流的软件大多不支持,办公软件也有很多不支持的,建议用户WIN7办公

网友:
我有一台hp笔记本带独显的用万能驱动驱,win7系统就挂了,换win8 就没事,只是 据说win8 温度会比win7高些。

网友:
看来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系统越来越大
还不如以前了

网友(2013-10-10):
我现在用来回复的就是win8,从本人的使用范围来看兼容问题不大,win8最大的好处就是开机和关机速度很快的,不过一般有硬盘会拖慢一些,经常系统关闭了而硬盘灯还在闪个不停,如果用固态就快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