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1掉电维修

楼主(2013-08-26):
待机0.06.按开关后瞬间就掉电,掉电后能再次触发,但每次显示的电流都不一样,后来又发现一个问题,把CPU去掉后第一次能触发,掉电后待机就变成0.01,不能触发了,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CPU坏?

网友:
掉电的原因有好多种 复位前掉电还是复位后掉电还是在复位期间掉电 搞清楚了才能更好的判断问题

网友:
有短路,短路最头疼,量哪,哪响。烧机吧,看看有没有发热严重的

网友:
有短路,烧鸡大法,看哪里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烧鸡法试下  量下各供电电路  的主供电 电感电压 来判断 短路 范围

测各个电感的阻值都正常,没发现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你这么说,我们也没办法帮你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没有进水的情况下,看看哪个桥比较容易虚焊,用200度吹一下!~说的不具体,只能这样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