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DDR等问题

楼主(2013-08-27):
1 AM2假负载上面的VTT1.2  实际测量一般为内存负载电压0.9-0.95左右,这个供电的作用是什么?
2 AM3假负载上面的VDDR1.2 有的主板由供电直接给 有的主板不上CPU不 出这个电压,原理是向775的VTT_OUT_R么?供电的作用是?
3 ONDA A785G+/128M 一直没修复。是可上DDR2 和DDR3两种内存的(双BIOS)。现在上DDR2 正常跑马。上DDR3CPU/ DDR3内存烧U!不知道转换的工作原理(上哪个内存 出哪个供电 读哪个BIOS )。
请前辈版主们知道下方向或思路。

网友:
VTT应该是总线电压吧

网友:
应该是总线供电,有些主板内存的总线供电在CPURST之后产生所以不上CPU就不出VTT,有的主板总线供电由主供电给但是,中间会接一个阻值较大的上拉电阻起到,虽然电压不变但电流会很小。做为芯片内部开漏产生0--1信号之用

网友:
VTT是总线电压的,

网友:
希望更多的人给予指点 自己顶一下啊!另外从假负载看 AM2和AM3的VTT1.2和VDDR1.2是一个测试点
那为什么有个AM2主板能上AM3CPU 这个点AM2是0.9-1.0V AM3不是要求1.2么 低了也没关系?没弄明白啊
教材上明明说VDDR1.2是AM3特殊供电 为什么0.9-1.0也可以??

网友:
问题太浅显了?没人愿意指点迷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