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215PWD显示器的程序, SST25LF020A.

楼主(2013-08-27):
一台联想求联想L215PWD显示器,带VGA,HDMI,音频接口,USB,以及摄像头,故障现象是背光灯亮,但是屏不亮,拆机发现有人修过,SST25LF020A被焊过,怀疑其程序错误,但是从网上下载的215WD的程序刷入后,可以正常显示,但是蜂鸣器长响,按键也不起作用,怀疑还是程序的问题,特向各位朋友寻求此机的程序,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8-30 15:49):

在网上搜了N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程序,无奈在X宝拍了一块驱动板,把它的数据读出,写入原驱动板后修好了。
所以这块新买的驱动板也没有用上,谁需要,低价处理了。
把它的程序发上来,希望大家给加点分,谢谢了!

网友:
凤鸣是哪儿发出的声音呢?

网友:
直接换套件板啊

网友:
找不到就淘寶買MUC吧。一般在5元左右。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这个显示器的按键不是普通的开关,所以不能用通用驱动板来改。
另外,声音是从驱动板左上角的蜂鸣器发出的
一般的时候,按键时才响。

网友:
在网上搜了N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程序,无奈在X宝拍了一块驱动板,把它的数据读出,写入原驱动板后修好了。
所以这块新买的驱动板也没有用上,谁需要,低价处理了。
把它的程序发上来,希望大家给加点分,谢谢了!!!

网友(2016-09-06):
可以买程序呀

网友:
留着吧.万一某天有人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