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3-08-27):
惠普19款液晶先回去电源板,版号491331400100R,这个电源板芯片用的P1337,问题是电源次级电压输出偏低12V只有10V,5V只有2.5,刚开机的时候12V只有6V慢慢上升到10V,电源部分我都换过,反馈电路也换了东西,就是不行,遇到几块这样的问题了,有高手麻烦帮忙指导

网友:
我遇见过惠普19 12V 5v滤波电容换掉 好了

网友:
请问光耦的1,2端有1V左右的电压吗?如果没有,故障肯定在热端(当然次级不能有超载故障)

网友:
电容我都换了,换电容这个是第一步,光藕的1.2脚电压也不稳定,也是慢慢上升

网友:
还有一次这个电源板,这个问题是是有是无,有的时候电压偏低,没有的时候机器正常,遇到好几块,光藕,431,前级电容什么的都换了,后级不短路,就电阻没有换了,哎

网友:
我现在想想估计前级问题,电源块供电12V也偏低的

网友:
整流桥检测一下有220V输入没!有300V输出没!还有大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都换了,整流桥不会有问题,因为300V正常的,就是电源块12V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