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945主板

楼主(2013-08-27):
ms7267主板跑马都跑得过,都硬盘/优盘启动就死机,不知如何下手,有高手碰到过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主板能跑码应该开得出机,有的主板挑硬盘挑U盘,你换着试试看呢

网友:
以前都经常用在这主板上面的。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
电源换了再试试,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网卡声卡什么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偶尔开不了机或重启有问题的,注意看下

网友:
南桥问题,我遇到过进PE就死机的,换南桥好

网友:
我想也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5-12-01):
这个板换桥,那就不值当了。先凑合着用吧。

网友:
硬盘/优盘启动,死机~~~   你的硬盘是好的吗

网友:
好的,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