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不认电池,

楼主(2013-08-27):
DELL1440用电池不可以开机,电源可以开机。电池放另一台一样的机子上可以正常使用。电路正常,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吗
芯片

网友:
先打一下两条电池系统管理总线的阻值一样吗

网友:
搞定了,充电芯片换了,还顺便加焊了下充电口,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