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的屏又出问题了?少见的一个故障

楼主(2013-08-27):
大家看看有没遇到过这个屏故障!

网友:
屏型号是LP140WH4(TL)(C1)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   楼主原来也遇到过吗   是屏问题不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吗?

Mox
尼玛 陪我屏幕 。。

网友:
我遇到过,我的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主控问题,

网友:
免费的三屏

网友:
主控板问题

网友:
要不程序,要不屏坏了 。。

网友:
加焊了下主控芯片,恢复正常了,不过不知道能用多久!测试中

网友:
还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个码片试过吗 像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