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联想F31独显改集显,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3-08-27):
这两天不忙 一个F31焊盘坏的 想改成集成的 没事练练手,按照图纸上面的标示都改好了,现在开机0.4多掉电,除了显卡其他电压都出来了,现在怎么搞啊
是不是显卡那块需要处理
我现在只是把那个电感拆下来了

网友:
拆电感,缺电压

网友:
现在把显卡供电部分的IC和山下管都拆了,开机到0.9多不显示,一会掉电

网友:
独显改集显还要刷BIOS呢,因为原BIOS默认是独显启动的吧

网友:
lvds信号也要搬吧

网友:
独显怎么改集显?能说一下简单原理吗?

网友:
其实挺简单,屏接口上的所有信号搬家,换北桥处理供电,刷bios,但是我一直没时间自己搞一个,悲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