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d326 开机提示product information not valid,按ENTER键进入系统

楼主(2013-08-27):
hp compad326 开机提示product information not valid,按ENTER键才能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USB口和无线网卡合声卡都不能用,百度了下是BIOS损坏,官方去下载了bios更新,可是问题依旧,求指点迷津

网友:
有可能是版本不对或者是BIOS芯片坏了,送修稳妥些!

网友:
什么情况啊  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希望公布一下答案呀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 我刚好遇到了了一台。

网友(2013-11-27):
正在搞一台HP325 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弄明白了来给大家说哈

网友:
是刷了BIOS后S/N和P/N都没有了 在论坛里面搜个程序改写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4-07-15):
请问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改写

网友A(2016-08-02):
我有个惠普的换个电源接口,也提示这个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惠普的换个电源接口,也提示这个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2228-1-1.html参考这个帖子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2228-1-1.html参考这个帖子解决

我的不是这个型号的本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是这个型号的本子啊

让你参考一下解决方法,不用非得同一个型号的机型,故障问题差不多可以参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让你参考一下解决方法,不用非得同一个型号的机型,故障问题差不多可以参考的.

弄不到我这个型号的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不到我这个型号的BIOS啊……

你把你的机器型号和版号发上来,我帮你找找,说不定有.

网友C:
我的换完主板 也出这个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换完主板 也出这个信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2228-1-1.html参考这个帖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