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不了机怎么办

楼主(2013-08-27):
电脑关不了机怎么办

以前总有网友跟小编提到开机慢的问题,问小编如何加快开机速度。但是,小编最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在开机的时候,电脑长时间停在“正在关机”窗口,关不了机。这是什么情况呢?小编查找了一些资料,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电脑为什么关不了机?
一、电脑被病毒或者木马侵袭,电脑内部存储流氓软件,这类程序带有驱动程序,在清除不彻底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电脑关不了机的问题出现。
二、硬件问题导致的电脑关不了机,比如电脑的电源管理模块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电脑关不了机。
三、关机时,后台还有程序在运行,电脑无法结束。
电脑关不了机怎么办?
一、立即全盘查杀木马
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应该马上想到的是电脑中毒的问题,使用专业的杀毒软件进行扫描,确保电脑没有病毒或者其他恶意程序的干扰,清除完之后看看不能关机的问题是不是还存在。
二、关机之前先关闭所有程序
大家在准备关机之前,可以将之前打开的所有程序全部关闭,然后再进行关机,这样可以减少关机的时间。
三、更换主板
如果确定是硬件问题导致电脑不能关机之后,一般情况下主要问题出在主板上。但是,主板不是一个小配件,所以小编还是建议大家在请专业人员检查之后,再看是不是需要更换主板。
以上就是小编要讲的内容,如果还有什么其它的疑问,也可以及时反馈哦!

(文章来源:u大师官网、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是由软件引起的,全面清理或杀毒一般都能解决,如果不行,重装一下糸统也可,若是重装也不行,才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 。一般我也是先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