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怪问题

楼主(2013-08-27):
如题,b460e接到手是开不了机,拆机量开关脚有3.3v,按下有跳变,电流0.008无变化。量3、5v有,bios1、8脚有电压(无示波器),当量到南桥晶振时意外亮机了,开关了几次正常,暗喜,以为捡了个漏。装起来试无问题就放在一边试了。今天来了一试又开不到了,碰了一下晶振的脚又亮了,拔电。量晶振发现没起振,换之。换上之后可以开机以为解决问题,放在一边。等一会再开有开不了了。在量晶振已经起振,南桥也换了,又能开机,心里没底。刚换上之后可以亮机。等一会又不行了,量了rtc电路又没发现问题,谐振电容也换过,只要不开机碰一下晶振的第4脚或者r57的2脚就能开,等一会又不行。没思路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这机子怕是进过水的哟   我以前也见过这问题好像最后还是换南桥好的哟   南桥不贵的话你在换个式下呢

网友B:
并上一个晶振试试。

网友C:
换南桥,没有别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子怕是进过水的哟   我以前也见过这问题好像最后还是换南桥好的哟   南桥不贵的话你在换个式下呢

好的,我在换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并上一个晶振试试。

并上?不是很理解,加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南桥,没有别的选择

不是很确定南桥的问题

网友E:
这跟南桥没关系吧,应该还是晶振那一块的问题,过一会不能开机,可能是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跟南桥没关系吧,应该还是晶振那一块的问题,过一会不能开机,可能是哪个电容坏了

南桥坏也会导致晶振不起振,晶振的谐振电容全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晶振 不良 呀 换个 晶振 试下 不行的话 直接 换南桥

晶振南桥都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并上?不是很理解,加多一个?

是,用两个。因为操作简单,不防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两个。因为操作简单,不防一试。

还可以这样?并上的那个正极两个脚直接加在板上的晶振上的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坏也会导致晶振不起振,晶振的谐振电容全都换过

学习了,如果是南桥的话,它不会过一会就不行了吧,用风枪给南桥加加热开下机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只能 检查 RTC电路到南桥之间线路 有没断线 或 南桥本身工作条件

这些都正常

网友G:
R57的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R57的阻值正不正常

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