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无CPU供电

楼主(2013-08-27):
PU6是TPS51650 ,PU8是TPS51601.PU6有供电都正常,也收到EC的VR_ON 3.3V.也发出了1.8V左右的PWM信号给PU8.PU8的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DVRH和DVRL.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这板不是还没过保啊

网友:
后面用的是什么滤波大电容?

网友A:
查看条件如下:
1.PU8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即+5V_S5电压是否正常?至PU8第6脚有无断线?
2.开启条件是否正常?即GPWM1和GSKIP#信号是否正常?GPWM1为高电平,GSKIP#为低电平;
DRVH和DRVL为开启MOS的电压,如果以上2个条件都没有满足的话,建议更换PU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条件如下:
1.PU8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即+5V_S5电压是否正常?至PU8第6脚有无断线?
2.开启条件是否正常 ...

PU8供电正常 PWM高电平  SKIP低电平  这些都是正常的.就是没有DVRH DVRL PU8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本机的现象是按开机到0.18就掉电.无CPU供电.
有新发现,PU8的SKIP脚.重复按开机键时,一次SKIP有5V的高电平,一次为0V低电平.怎么会这样呀.DRVH,DRVL都没有发出信号,我是用万用表则的.我只有万用表.

网友:
发给图纸上来一起分析一下咯。。。呵呵

网友B:
看看VREF正常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VREF正常否。。。

瞬间有1.7V左右,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 DRVH和DRVL端 到 MOS管的G级有没断线 或者 拆下 场管 测量下对地阻值 看 是否击穿短路 出现 电压  保 ...

这早已经检测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基准电压应该是 稳定值不变 的吧

开机会掉电呀.正常时是不变的.

网友:
我又定了个51601,等到货换上再看看.谢谢大家了

网友:
BSTs自举升压电压正常不?

网友D:
谢谢大家,搞好了.
是本人不细心,后来换上芯片还是不行.才按时序修,才发现+1.8V也没出来,检测得知原来是PU11的9脚RT/CLK有一个电阻不见了,看图是121K的,可是找不到一样的.后来就用12个10K的加一个1K的串起搞定.不过看起来有点像长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家,搞好了.
是本人不细心,后来换上芯片还是不行.才按时序修,才发现+1.8V也没出来,检测得知原来是PU1 ...

是8脚,记错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