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显示器横干扰线

楼主(2013-08-27):
一台aoc液晶显示器,刚通电时,屏幕下边一条横线,不一会一条两条三条。。。越来越多,最后下面大半个屏幕都是横线,并且整个屏幕闪动。电源板换过也一样,因为手里没有驱动板试,便不知如何下手了,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屏驱动板是715G2681-1-4

画面是有的,只是看不清楚,抖的利害。不连接电脑时,刚上电可清楚看到AOC字样,下面一条线闪,然后就像感染一样向上越来越多,最后变成大半个屏幕许多线在抖动。

网友:
LZ表达 应该是屏坏了 ,有木有画面 在画面显示中 出来色彩线

网友:
建议:
1、更换屏线,刷下程序!
2、用万能板,点屏,排除屏的故障再进行下一步维修!

网友:
最好用通用版试下 应该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用想准备换屏吧

网友:
换个屏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也觉得是啊

网友:
我碰到过两个跟你一样故障的屏,第一个几乎所有方法都试了,还是一样,第二个来了一看就直接说屏坏了,呵呵,不过,lz可以量下屏逻辑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点一下屏是不是坏了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不是屏坏了,我测过的,就是没有修好,让用户拿走了

网友:
这样的我基本上直接判屏坏了

网友:
不一定,可能不是屏坏因为刚开始是好的,所以说屏坏的可能性不大,驱动板坏的多,驱动板的芯片供电不正常,芯片坏都可能这样。

网友:
明显的屏故障,换屏吧

网友:
屏的问题    以前遇到过一例 点着点着就出横虚线 而且会变多  屏正常的时候 拍下屏 也会出横线

网友:
屏的问题,都出现了无信号蓝色的背景了

网友:
修好了吗?我手上也有一个正在修的,没有驱动板试换啊?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挂了  没戏了  节哀

网友:
还是用通用的点一下屏吧 也好死个明白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我的那块确实是屏坏了。

网友:
屏挂了! 只能换屏哦!

网友:
找款通用板试试吧。要死也要明白怎么死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今天换了时序芯片故障依然,各路电压测不出不正常的,应该真的是屏挂了

网友:
屏线接口连接不良!屏线涣涣试下

网友:
可以确定屏挂了 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