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751P REV 1.0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8-27):
LA-5751P REV 1.0 开机电流到0.65A掉电,掉电后可以重新开机又掉电,没有电路图求助。

网友:
先测下电压都起来完了没

网友:
查下CPU供电,附图纸参考。

LA-5751PR03_1 联想G460 I3 笔记本图纸029A.pdf

网友:
是CPU核 校验电压没出来造成CPU供电部份不工作 检测不到CPU信号而掉电的,,,

网友(2014-07-07):
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cpu换过没有

网友:
开机掉电关CPU事吗?CPU很少坏吧

网友:
现在碰到一个PU5 不正常的,怎么查不出是哪里来的

网友:
G460图纸有没,怎么没有找到1.0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