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连连

楼主(2013-08-27):
同行拿来一台明基的液晶显示器,说是电路板有问题!上电接信号,没有信号指示灯亮,拆开一看好家伙!电源板高压部分双个变压器四灯管改了个单个的变压器俩灯管,桥墩和开关管改了个合用的模块,灯管换过。先修主板,看一下是个VGA信号口的三级管烧了一个洞,把那个换掉就ok了啊!接机好了考机。桌面发白,考了半个小时,就黑屏,量电压不对啊!电源板过主板那里没有5V啊,其他的有,按下开机键亮一下就灭了,想接一个高压条去试试!好家伙找不到开关,按开关没反应,还是一样。接屏上电,屏亮,量电压都为0V,不死心,换个万用表还是一样。这个是神马情况,真是怪事连连!

网友:
楼主是想表达什么??

网友:
有显示怎么没有电压。,怎么找不到开关

网友:
这种机器都修N遍了,楼主考虑价格给到位的话,就把里面全换了吧,要不就别修了,没啥意思,癌症化疗晚期了!

网友:
问题大了 全换通用的吧

网友:
钱给到就修(全换通用的),给不到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