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19寸电源板高压一体版,改通用电源高压维修!

楼主(2013-08-27):
上午接到同行一个现代显示器,说雷击坏的,拆开目测没有烧坏的,测量整流桥,保险,大电容都是好的,开关管挂了,这种情况电源管理芯片一般也挂了,过流检测电流也烧断。本人碰到这种问题不喜欢修,一般换板子,要么改了。修的话浪费时间,而起电压比较高有危险,你们都懂的。
想省一个高压板,把原来的电源部分直接咔嚓了,当通用高压用,以前没这么搞过,想试试看。
高压板接了四根线 开关亮度调节,地,12V ,驱动5V 地 开关,亮度, 上去不行,不知道为什么。亮度调节,有3.3V 开关无跳变。 还是通用高压上去 搞定了!测试都正常。

有没有人用电源一体板的高压改过成功的呢!这样就省个高压条了,可以带女朋友出去多买个冰激淋了!

网友:
我只想问下楼主  这剪刀什么牌子的?我们的锯子情何以堪啊

我也想知道 ---我都是拿钳子一点一点掰掉的~~

网友:
牛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但是不知道直接换一个谁快一些了

网友:
修显示器的,改高压是最基本的事情

网友:
是不是剪刀剪到不该剪的地方了,另外,拖鞋很MAN。

网友A:
lz 剪刀 鞋子什么牌子的 ??

网友:
显示器有什么好搞的 干垂叫客户买个新的

网友:
顶  顶 修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剪刀 鞋子什么牌子的 ??

剪刀上面写着,贝卓,鞋子嘛 七匹狼的~

网友:
剪刀看起来时普通的货,板子看起来也比较薄,没有压力

网友:
这样搞其实很简单,我也经常改高压。就是那把剪刀很厉害的。

网友:
这种情况修复还是很快的,成本还低

网友:
牛叉,呵呵,不过我也是经常这样搞,完全是可以的,你可能剪的多了,不能完全按板上的分界线剪啊,得看电路分布改啊

网友:
可能是原高压板上有反馈,我在一个优派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改高压板居然没点亮。

网友:
换成通用的电源和高压很简单,现在最关注的是楼主的剪刀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剪刀上面写着,贝卓,鞋子嘛 七匹狼的~

牛不愧是见过世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