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的问题

楼主(2013-08-27):
本人有一个功放带两个小音响哦,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这几天打开试了一下  。结果 开起来  都没听歌 就听见有嗡嗡一直翁的声音 不知道是电流声还是什么声音,低音在个功放里面哦 ,结果连低音都破音了,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破音,但是放dj的时间低音就有翁一下的声音,是低音时翁 你要是不开低音还是有翁的声音  但是那个是一直翁,而低音是重低音是才有的 要是把低音关小就好了  歌的声音放小低音关小就好了  但是翁的声音还在  求解决啊,我要听dj!!!!!!!!!!!!!

网友:
我的一台木质箱也是这样,自己修也修不好,后来是自己短接后,双声道变成单声道了,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A:
功放模块是不是有问题,要不就是板子的问题,什么地方需 或是开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模块是不是有问题,要不就是板子的问题,什么地方需 或是开焊吧

拆开的话。怎么开?都没螺丝。

网友:
"我要听""怎么开",楼主是不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发贴?楼主有没有维修基础?如果没有一点维修知识的话,怕拆开了问题大了.

网友:
我是刚学的,学维修,现在破音我也没办法了,反正死马当成活马医

网友:
在学的,好办一点.不知是什么品牌型号的功放,看结构估计一下是上罗丝的还是卡合的,没有边逢的可能铭牌或其他封面贴着罗丝位.有边逢的先考虑是不是用罗丝的,再考虑卡合的.对于卡合的,用一字批或菜刀沿卡逢按下去,看能不能脱扣,如已脱扣,继续用这办法脱其他的卡扣.我较少维修,是用其他工具的,如锯、铁锤、甚至石头。

嗡声可能是50hz/100hz交流声,成因是输入地线断路或或整流的电解电容失效。尤其是时有时没有的,首先检查线路版有没有断裂,管脚有没有虚线焊

网友B:
看耦合电容或者是负反馈电容有没有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耦合电容或者是负反馈电容有没有开路

怎么看的?

网友:
小电容,耦合一般1u到10u,负反馈一般0.1u到0.22u

网友:
还有就是你检查滤波电容,就是那几个大电容有没有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