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帝国电源,接主板上开不了机,不通电,问题

楼主(2013-08-27):
金色帝国电源,接主板上开不了机,不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拆电源下来,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可以转起来,此时测试紫线有5V,黄线只有7V,红线只有2.3V,电路板里没见有什么电容大肚,请教大侠们,会是什么问题呢?谢谢,WT7520,会不会坏呀,可以用7500替换吗

网友:
你的电源很值钱吗

这里是维修学习交流的论坛,不是专卖店!

网友:
检查芯片的推动输出、推动三极管C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换7500后应该能好,我也遇到过,不过7500坏的不是很多,基本不坏

网友:
换一下5V的两个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B:
电容全换过了也是不行

网友:
是494方案吗?检查494供电电压,有时电容怀孕会往下身流产的,要拆下才看得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全换过了也是不行
你是说300V的大电容吗?

不是,是次级侧的5.12伏两路电容,还有查查494的供电压,有时待机5伏正常但494供电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7500后应该能好,我也遇到过,不过7500坏的不是很多,基本不坏

WT7520的 ,可以用7500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T7520的 ,可以用7500替换吗

不能,WT7520相当于7500+339的功能,13脚是VCC,7500的12脚才是VCC

网友:
7520我还没有学到  我不知道能不能换, 估计不行

网友:
还有没有得救呀

网友:
这种毛病基本上都是电容的问题,300V、5V 12V 3.3V滤波电容是否漏电。当然还有限流电阻变大,取样电路异常都会引起故障。 先测300V电压是否正常。再排除后级各输出有没短路漏电。这里一般不是752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