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26C贴片三极管是什么管?

楼主(2013-08-27):
求助026C贴片
三极管
是什么类型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管代换!谢谢!
求助

网友:
好像随便换一个就可吧

网友:
找出是N管 还是p管 主板多数是N管 代换即可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有图纸更好了

网友:
同沟道替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