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6s换USB接口换完不能使用,急!!!

楼主(2013-08-27):
接了一台4436s 换2个USB接口(一个是板载的,一个是USB小板上的),换完后板载的和USB小板上的都不能用,机器可以正常使用,换的usb 5V输出有,请教下论坛里的大神们指教下,在线等。

主板板号:6050A2417101-MB-A03

USB板卡左接口为更换的

板载2.0为更换的

成功了???百斯不得其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 USB接口信号线的对地 阻值 看下

USB接口信号线的对地 阻值4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 正常的 你加焊 或压下 南桥试下

板子现在在bga上 等凉了看看吧 谢谢了!

网友B:
在把口去掉试试。。

网友:
你换的口有问题,跟原来的不一样,最后换一样的

网友:
看来楼主 还要重新换一个U 口啊  找一个一样的

网友:
还是得先看看你换的口是不是跟原来的一样的,上下沉不一样的额。

网友C:
你不会这样就干桥了吧,有点吓人啊。先拆了换的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这样就干桥了吧,有点吓人啊。先拆了换的接口啊

没有干桥 加热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把口去掉试试。。

是换的两个不能用其他的U口都正常

网友:
里面的舌头要一致才行。

网友:
是不是接口不一样?装反了?

要么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一下口吧  干桥要谨慎

网友:
多半是换的头子不对头。。。。。。记得我上次还给人家说桥坏了。。。。还换了一个桥。。。还好收了一个换桥的价格。。。。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主,可能里面的舌头反了。

换回原来的也不行 原来U口都能用就是舌头断了不牢固

网友:
最好是拆下换的U口再试,有时候是换的口不一样,

网友:
都说这个本子难修我算是见识到了 换个U口就出这个事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又好了,难道是取下有焊上去就好了?算了不纠结了。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 USB接口信号线的对地 阻值 看下

总算看到你正常回贴一次了

网友:
里面的舌头有木有不一样的哦

网友:
再去找个一样的换上去试试 换前能用换后不能用,说明没换好! 也许找的头行 也许焊的不行
应当不要冒然动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