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的G31T-LM南桥更换

楼主(2013-08-27):
   板子确定是南桥损坏,我这一般都用拆机的南桥。具体芯片的好坏没法确定但是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换上第一个南桥有问题前

   置USB有短路。 在换一个 能正常点亮,但是有个杯具的问题就是一装上CMOS电池,主板就会不跑吗。 在把南桥加焊一次故障依旧。 没办法就从好板上拆了一个南桥。装上之上故障解决。  一个破桥弄了我一早上。。

       你们都是买全新还是买测试的桥????

网友:
有旧的话,就用旧的,有新的话,最好是用新的了赛

网友:
台式机板子一般确定桥坏就不修了   除非品牌机的板子不好买到才换桥 换的都是新的桥

3.1

网友:
料板拆不用成本

网友A:
只要客户愿意出钱  换桥还是可以的。 我们这边一般给同行 都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客户愿意出钱  换桥还是可以的。 我们这边一般给同行 都80

80我是不会给换的  一般都是150  熟人120 ··

网友:
当然是有新的用新的,拆机的桥多半有些毛病,再就是一般不给客户换桥,换桥除非是客户不要了,修好了就是自己的

网友:
修到桥的话就没有修的价值了吧

网友:
嘻嘻 分享 经验!!!!!!!!!!!

网友:
换桥成本高,一般建议客户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