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基地CF260的BGA支个招

楼主(2013-08-27):
用基地CF260的BGA支个招,有铅不在话下,无铅温度始终达不到熔点。求用得好的朋友给个曲线参数进行参数,基地提供的曲线不行

网友:
请说明你的环境温度,你的曲线是设置的多少度,你焊接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A:
可能是你选择的曲线跟你焊接的物料没有选择对260的机器我们预存了5组曲线在里面按PTN按键选择要用的曲线

PTN1:无铅英特尔南北桥
PTN2:无铅CPU座
PTN3:有铅CPU座
PTN4:无铅ATI  AMD  NV薄芯片
PTN5:无铅显卡

曲线选择好之后,打开机箱面板上面的预热开关,然后按启动按钮。空气湿度大的地区,第一个阶段最好按RUN按键保持10分钟左右进行整板预热除湿。
:风扇开关一定在焊接完毕再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是ATI和INTEL北桥   室内温度32左右

你先按照BGA售后的指示调出正确的曲线。若还有问题,请联系售后解决。
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选择的曲线跟你焊接的物料没有选择对260的机器我们预存了5组曲线在里面按PTN按键选择要用的曲线

...

那个”注”太有用了,经过再次操作,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注”太有用了,经过再次操作,OK了

开着风扇做BGA,你真奇葩。。。。正前方可以转的那个风量也不要乱拧,我碰到过同行的260让小朋友给拧到0.做了N次都不化的情况。

网友(2024-01-02):
开着散热风扇做BGA,下温区温度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