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 优雅HD640 D4 白屏

楼主(2013-08-27):
神舟笔记本 优雅HD640 D4 开机白屏  ,轻轻敲击屏幕后面就好使了 ,有时候又犯病,排线已经清洗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请教

网友:
当出现白屏的故障时测量屏供电是否丢失,如果屏供电没有丢失还出现白屏的话,有可能是屏上的升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轻轻按压屏幕上方   有时候就白屏   然后再按压就正常了

网友:
屏的问题,应该是友达的屏

网友:
换屏线 换屏 都不是测量主板屏接口 2个信号

网友:
应该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的问题,换块屏试试

网友:
肯定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是不是屏幕玻璃跟哪个压膜线接触不良  那可就麻烦了

网友:
一般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换屏,而这种问题一般也是屏的问题,反正我是不修屏也不会修

网友:
换屏费钱啊   我必须要找到问题的故障点

网友:
屏线查没有,接触不好,个人觉得屏的问题较大

网友:
屏上的问题 楼主会修屏不 不会修就换屏呗!

网友:
肯定是屏幕的毛病   但是我查到 到底是哪个电路的毛病   已经排除不是屏幕玻璃压膜的毛病

网友:
我的电脑这几天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了,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
已经确定是屏幕左上角的压膜跟电路板接触不良  有什么办法没有   没有敢用烙铁头带橡胶的那种去加热

网友:
换屏。排除法很好使

网友:
楼主 不要钻牛角尖了  换屏最省事  时间也快  你要是找屏的毛病  需要时间呀  这个给不了你经验

网友:
用真理最可靠!实践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