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个ATX 电源上面的主开关管控制芯片3845b的各脚正常电压?

楼主(2013-08-27):
谁能给个ATX 电源上面的主开关管控制芯片3845b的各脚正常电压?
修一个电源的时候 输出很低。想求一个3845b的8脚芯片的供电。多谢

网友A:
这没用啊3842关键7脚启动电压,8脚5v,3脚不高过1v,除了3.8两脚电压外,其他脚跟电路设计有关,你的电压输出低还是看后级稳压取样吧,有输出表示3842已经正常工作了

网友:
我电动车上64V转12V的变换器,里面的3845一个月坏一个,不知何故,现象是,打开钥匙,油门,灯,喇叭,都是没有的,非要等个几秒钟,油门就有了,但是不能开灯按喇叭捏刹车,否则刹车一直刹到停为止,再等个几秒钟,还是用油门,等到行驶一段时间后,所有的才正常,
解决方法是换3845,症状消失,1个月左右,再次出现上面的病症
同样想知道这个怎么工作的

网友B:
3843的耐压不到64V的。长期在超压下就难免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没用啊3842关键7脚启动电压,8脚5v,3脚不高过1v,除了3.8两脚电压外,其他脚跟电路设计有关,你的电压输 ...

我测得7脚是3V左右的电压,是11V左右的电压通过三极管得到3V电压来的。
现在的现象是,ATX电源,我短接绿黑线,12V电压有11V左右 然后慢慢降,最后将为0.
开始测得绿色 跟紫色5V都正常,后级所有滤波电容我已经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843的耐压不到64V的。长期在超压下就难免出问题了。

我这个电脑ATX电源最开始的故障是 紫5V 跟绿5V正常,短接绿跟黑后,黄色12V线输出只有3V左右的电压,我拔掉220V电源线,12V黄线电压慢慢升高,最后升到11V多,又慢慢降为0 。
我把输出所有的滤波电容换掉后,然后在保险管位置串一个220V 40W的灯泡,然后短接绿黑线,灯泡亮一下就灭了,12V黄色线输出有11V ,但是慢慢降,最后将为0.

网友:
明显3842没工作,3842的7脚应该要17伏电压才是正常,你灯泡亮一下是38427脚接启动电阻给的电压,3842有两种供电方式,一种是辅助电源通过三极管供电,这种方式启动主电源是控制三极管开关的,一种是启动电阻和主变压器的一个绕组整流后供电,这种方式是用光偶控制2脚电压的高低,自己看看吧,你检查下7脚外接的那个电解电容容量足吗

网友:
检查下7脚外围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电脑ATX电源最开始的故障是 紫5V 跟绿5V正常,短接绿跟黑后,黄色12V线输出只有3V左右的电压,我拔 ...

300V正常码?大电解性能?是否平衡?3845的7脚电压?以及5脚的电压?告诉大伙一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V正常码?大电解性能?是否平衡?3845的7脚电压?以及5脚的电压?告诉大伙一下子。

2个大电容的电压分别是153 和158 差别不大,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均压电阻的阻值貌似有点高啊,1M欧左右,色环是 棕黑绿金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0V正常码?大电解性能?是否平衡?3845的7脚电压?以及5脚的电压?告诉大伙一下子。

3845的7脚电压是3.5V   5脚是接地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845的7脚电压是3.5V   5脚是接地脚啊

查7脚电路,看7脚电压启动瞬间到几伏?可能要用指针表监控,384x系列8脚是输出基准5v,等你把7脚电压搞上去后再查8脚,3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7脚电路,看7脚电压启动瞬间到几伏?可能要用指针表监控,384x系列8脚是输出基准5v,等你把7脚电压搞上 ...

我把7脚外围电路的三极管的EC短接,使得7脚电压升到11V左右,然后测得 1脚0.8V, 2脚0.4V,  3,4,5脚都为0V  6脚貌似没接入电路,8脚5V  但是电源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A:
8脚有5v,风扇转下停了,是保护了,看看光偶,检查二次侧吧,3843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脚有5v,风扇转下停了,是保护了,看看光偶,检查二次侧吧,3843没问题了

是短接7脚外围的三极管的EC级才有的5V ,这部分电路还是有问题。

网友D:
你看看这个要得不?要得的话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这个要得不?要得的话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非常感谢,这个3845b的电压已经不是重点了,多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这个3845b的电压已经不是重点了,多谢你,

不客气·,干维修的一点不容易。能帮到我绝对不吝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短接7脚外围的三极管的EC级才有的5V ,这部分电路还是有问题。

你短接是强制3845工作,如果后级保护会引起3845过流保护,导致停止输出,3845的6脚是输出接mos管的g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短接是强制3845工作,如果后级保护会引起3845过流保护,导致停止输出,3845的6脚是输出接mos管的g极

光耦没办法测 只能用代换了

网友C:
跑线路画了个草图,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跑线路画了个草图,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你这已经不是3845的问题了,短接供电三极管能短时供电,说明辅助电源正常,3845也正常,你现在的问题是后级2次侧有问题,引起3845的保护动作,所以别在围绕3845找毛病了,好好检查2次侧整流、滤波、过压等检测保护电路,注意你换的电容正负极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已经不是3845的问题了,短接供电三极管能短时供电,说明辅助电源正常,3845也正常,你现在的问题是后 ...

多谢指教,这个电源开机风扇转下就停,马上再开无反应,串的灯泡也不亮下,风扇也不转。必须要等到电路大电容放电完后 再开才会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教,这个电源开机风扇转下就停,马上再开无反应,串的灯泡也不亮下,风扇也不转。必须要等到电路大 ...

电源已经会保护了,没必要串灯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已经会保护了,没必要串灯泡了

串灯泡对后面输出,及测量没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串灯泡对后面输出,及测量没影响吧?

我很少串灯泡试,不太清楚,不过风扇转下就停,真没必要串了,你去了灯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少串灯泡试,不太清楚,不过风扇转下就停,真没必要串了,你去了灯泡试试吧

好的 我 试试,以前炸电容炸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少串灯泡试,不太清楚,不过风扇转下就停,真没必要串了,你去了灯泡试试吧

我把3845b的第三脚接地 可以正常工作了,输出电压分别是 黄线 11.8V  ,红线 6.7V(有点偏高) , 橙线 3.3V   , 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
3脚是保护端,不能动,你重点检查5v可能过压保护了,

网友:
看了半天,故障现象没讲清楚,也不知道怎么修的,就有了输出电压,12V降了,还有5,3.3V怎么样?最终来个5V偏高,那-12V呢?这样要是修好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还不如不修。

网友:
如此看来,是电源输出+5V的取样电阻有些偏差,但也许是-12V上的问题也要查一下。
因为+-5+-12电压有联动效应。

网友:
很显然5v输出超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