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E2001W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3-08-27):
HP LE2001W不开机,电源板正常,驱动板供电正常,没有异常发热,按钮有电压,开后能拉低,就是不能开机,是不是程序问题啊?哪位有刷个试试,基地里有24C16的程序,只管无图像,不管用啊
不开机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