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V是干什么的? 实测65.5V ?

楼主(2013-08-27):
82V测 81
7.2测9
-11测12.5
无高压声 灯丝不亮  指示灯不亮

网友:
哪里测得的电压值,管座板上还是底板上?82V应该是+B吧,但是这个+B又显得 太低了,一般都有90V或者以上。

网友:
开关变压器 二级管  测的

网友:
82V是供尾板上的三枪驱动用,55V是主电压。。。

网友:
82V是给末级视放供电;
55V是给行供电的一次电源;
7.2V一是通过稳压为5V给MCU供电;二是稳压为6V给显像管的灯丝供电;
-11V是给场扫描集成块提供负代电;
15V稳压为12V给行、场芯片供电,视放的小信号处理芯片供电,场扫描芯片提供正电压供电。
55V你实测有60V多,是因为行没有工作,55V基本上没有负载,所以电压会略为升高。

网友:
估计行电路没有工作,看行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有虚焊导致的行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