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三星2243液晶显示器,黑屏,不显示,有很多白条,求助,

楼主(2013-08-27):
大家看看这是不是屏坏了?

介意楼主换通用驱动板测试,不要盲目加焊或吹屏面板之类芯片。

网友:
这种原因 两种可能 驱动板程序  屏挂了

网友:
屏上的升压有问题  加焊下管理芯片看看吧

网友:
换个屏在发贴么!

网友:
还是用通用板测吧,这样问题就很快知道了,

网友:
这还用看 肯定是屏幕挂了

网友:
屏幕挂了

网友:
哦,本人手头也有一块,用通用板也一样,直接就放弃了还没修,楼主修好了没,具体什么故障呀

网友:
屏逻辑板挂了吧  以前修好过

网友:
三星的屏吧,屏坏了,三星屏坏都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