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DPS-450DP电源故障

楼主(2013-08-27):
故障现象:加220V,有继电器吸合马上断开的声音。请高人指点。

网友:
台达的电源还有继电器吗?发个图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个台达450W的服务器电源 里面有个继电器 一接上220V就有吸合的声音  你的这个 又断开 估计是后级有短路的吧?

网友:
电源正常输出吗?这个电源pfc电容较大,为了防止通电时电流过大,串入了一水泥电阻,电容充电完毕后用一个继电器把水泥电阻短路,所以会有继电器释放的声音

网友:
谢谢上面几位朋友的帮助!现在想把它修好,但苦于没有图纸,那位朋友有的话,请提供以下,谢谢了。拍了3张实物图片。有2块板子装在一起的。旁边2个白色的像是水泥电阻,并联阻值11欧。

网友A:
通电瞬间有输出吗(12、5伏)?有待机5V吗?PFC输出几伏。这些你起码量下后才知道如何判断。就是一句话:通电继电器断开。让大伙怎么帮你?另外这种电源图纸完整的几乎找不到。你只能分开找PFC、主变换、二次侧控制保护等集成块的资料来拼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瞬间有输出吗(12、5伏)?有待机5V吗?PFC输出几伏。这些你起码量下后才知道如何判断。就是一句话: ...

我回去测一下再回复各位朋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