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仪还能修 这样我都懒得拆了

楼主(2013-08-27):
大家觉得这个打印机的扫描仪还能修吗 可以的话怎么修 不知从何下手先谢谢大神

网友:
客户好像觉得我没拆机 可是我觉得拆了没弄好你不想换我不白拆了 (关键不知道怎么修扫描仪,最多插拔下排线 )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要高成本修。。

网友:
什么型号乜没有说清楚……先直接打印看看。是否有问题。如果有就是打印的问题……。然后才是扫描仪这一块的

如果是后都。就把扫描仪这边的。线扫插一个。洗洗接口。有可能就搞定了。打印机就是拆拆装的事儿

网友:
如果打印正常,复印这样,建议你更换扫描头,扫描头是不可修的,就好像cpu一样,只能更换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