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3-08-28):
来自: 河南郑州 来自 河南郑州
这个是电源IC工作需要的四个条件,VCC是电源IC的供电。 VID 是用来调节CPU电压的。一般不容易出问题,有些会到IO,IO有问题会导致没有CPU供电,En是电源IC的开启信号,为高电平,(AMD的一般是1.8V,INTEL的是1.2 V) 只有EN为高电平,芯片才能工作。 PG是OK 的意思,当电源供电输出稳定后,电源IC会发出一个高电平PG信号(3.3V)给桥告诉桥CPU电压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