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抽空维修的东西

楼主(2013-08-27):
1,thinkpad  E420不加电,果断换d95280,换后ok。
2,thinkpad E520不加电,管断换d95280,换后ok,还有一个e420不加电,没新片了,估计换后还ok。
3,HP HDX16 版号:dao  ut6,不加电,dnbswon#没电压,rsmrst#没电压,没有示波器,没法测32.768,果断刷bios,ok。
4,lenovo一体机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3000_c305一体机,电流稍微没跳变,一路上升到1.53A不动,换cup无果,刷bios再换cpuok。附上bios,都是从论坛下载的。

HP hdx16 daout6.rar

网友:
老大好歹也说两句原因啊,头两个不加电,你先说一下待机电流和待机电压,也让大家看的明白点。
后两个也算是电压问题,怎么会联想到刷bios呢?

网友A:
E420,E520是通病。因为笔记本的io引脚定义,特别是上电这一块的引脚,都是gpio,可编程的引脚,需要bios定义,bios出错的话,就会定义不了引脚,那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在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当然,acin,lid-sw,bl/c这些都正常后,还不加电,就要刷下bios试试了。

网友:
欣赏啊,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20,E520是通病。因为笔记本的io引脚定义,特别是上电这一块的引脚,都是gpio,可编程的引脚,需要bios ...

金玉良言,谢谢分享!这才是我等初学者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