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源块短接 不用焊锡的好方法

楼主(2013-08-27):
苹果电源块短接 不用焊锡的好方
苹果电源块短接 不用焊锡的好方法
法
就是用导电银漆涂抹 不用焊锡 方便好用 可靠
也可以使用在别的需要链接的地方
苹果

网友:
没有导电银漆

网友:
你这讲的是什么呀?真无语,修键盘呢?还有导电漆???那玩意能耐多少的电压和电流通过呢? 如果是信号线就无所谓了,但电源部分,我看还是算了,电烙铁能有几个钱?

网友:
微细电子线路部分断线,不好小烙铁的,银漆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直接用导电银漆是不行的,这东西的应用主要在断线或起盘时补盘用的,还是要焊锡来进行焊接的,只有银漆的话传输电阻大,损耗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