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A灰屏

楼主(2013-08-27):
       接一台联想C462A,板号LA-3781P。显卡板版号LS-3691P。来时故障是不触发。EC坏。EC是KB926QF B1。
但手上没这个IC。只找到一个KB 926QF A1。报者试试看的态度,换上去,OK。装机测试一切OK。交给 客人。
    过了5天,客人又回来了,这次的故障是开机灰屏。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无显示,进系统切换不了。
以为屏线没装好,于是拆后盖,重新插了好几次屏线。还是一样的。没办法只好拆主板了,拆掉D壳,又试了机器,
居然OK了。于是怀疑没装好,重新装好机器,在开机又灰屏。把D壳螺丝拆掉在开机 ,又好了。以为螺丝问题。
于是一颗颗试。居然都没问题,以为好了。关机在试,居然又灰屏。只好在把D壳拆掉,开机,居然又好了。
所以还是怀疑打了螺丝的缘故。关机,仔细检查了跟螺丝相关的地方,没见异常。于是在开机看看,居然又灰屏了。
这次不关怎么搞都是开机就灰屏。换了屏,仔细检查了屏线,一个个脚测试过,确定OK。加焊了显卡。刷了BIOS,
都还是一样。修了三天了,没一点头绪,板上没没件异常。可以肯定的是屏是好的,显卡也是没问题的。现在头大的很
不知道是主板,还是显卡板的问题,那位兄弟修过的给点思路。

网友:
EC会不会没焊结实哦

网友(点评):
这次又补焊过的

网友:
烧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哪地方短就烧哪呗。

网友:
屏供电有无?背光开启有无?没有就飞或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