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设计高手帮忙

楼主(2013-08-27):
有高手吗
能否设计一个电路,这个电路要包含计数器,加闪光电路
要求就是:要把这个设备放到鞋子里面产生计数,当然越小越好。
当鞋子两只同时离开地才开始计数
一只脚离开地 两只脚同时着地不计数
两只脚离开地不管多长时间都为一次
只有两只脚同时离地才计数
无线最好。有线也可以

网友:
要能做出实物的,价钱多少找QQ13450633373详谈。

网友(点评):
掏几块钱,还买个计数跳绳就行了。淘宝上有7块钱包邮的。两只鞋子同时离地,开始计数。你跳的再高也是一次。跳不动了。就不计数了。嘻嘻 这个有无线的。 我这个答案满足上面所有要求。而且成本低。效果精确。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哇。出钱找人才了。  高手们赶紧上

网友:
估计有点难,连饼哥都没搞定,我看有点悬

网友:
难道饼哥是想给小和和计数呀?    饼哥找找那个叫南极宝宝的版主看看能行不。。。

网友:
这个是可行的  但是蛮复杂

网友A:
掏几块钱,还买个计数跳绳就行了。两只鞋子同时离地,开始计数。你跳的再高也是一次。跳不动了。就不计数了。嘻嘻    这个有无线的。 我这个答案满足上面所有要求。而且成本低。效果精确。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最切合实际的。而且计数准确! 偷懒不算! 不信你掏几块钱在你们附近超市买一个。你蹦起来轮一次可定计数一次! 还得两腿同时离地,不然就绊倒了。而且,免费带复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掏几块钱,还买个计数跳绳就行了。两只鞋子同时离地,开始计数。你跳的再高也是一次。跳不动了。就不计数了 ...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不过要切合实际,能做出实物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本身都有实物。 我们这差一点了跳绳带计数的,三块钱一个。 我自己做成本在十块钱。我为啥不买一个现成的呀! 哥们是不是学傻了。连跳绳都没见过呀! 就是蹦起来,弄根绳子抡的!

网友:
电路分三部分:
1:检测,2计数储存,3显示
A:设4个开关,每只鞋两只,前后各一,如果开关是连续的,加lm339等四电压比较器,再加4输入与非门IC,4个开关同时通时,输出0,再接8421计数器.至此还未显示已用2-3个IC

B:4个开关,直接连CPU,4路输入,检测同时为高/低电平时计数,直接驱动led输出.
C:开关接2262编码无线发射,2272接收

网友:
两个红外探测加一个无线接收与发送数据然后对比数据就可以了,做实物的话有点难度啊!

网友:
红外不一定能满足要求.
要前后检测才能确认真正离地,不要说做实物有难度,仅设计难度不少.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做得很简单,思路如下,
闪光电路用双差分,这个简单,
二脚同时离地可以用选频来修到,
显示可以用简单的单片机做,这样就很简单了,
从体积上说要以做得很小,也是体积最大的可能就是液晶的体积
我不知道你这个用到什么地方,

网友:
闪光电路还可以用单片机产生PWM脉冲点亮

网友:
要设计这种电路并不是很难,但提出的要求不是很明朗,移动的?选无线,人机分开
1,是行进还是在一个点上跳动?
2,显示可以机械计数也可以LED或液晶,选哪种?电路可用数字IC或单片机或分离元件做,做么要求?
3,报酬???

网友:
这个要技术很好,理论很有研究的才能搞出来了

网友B:
用一个51的贴片单片机,2051就搞定了。闪光计数全部用单片机来做,不存在什么难度,至于显示可以用小数码管。每个鞋子里面各有一套MCU做控制,并且通过无线传输数据,如果想更新的成本可以用台湾的4位单位机,那个只要几毛钱,每个鞋子里可以装一个5#干电池供电。至于是一只脚离地,还是二只脚离地,这种逻辑关系只跟程序有关,只是想成本太低有点难度。鞋子里面的传感器可以用成压力传感器,或者振动传感器。

网友(2013-10-11):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51的贴片单片机,2051就搞定了。闪光计数全部用单片机来做,不存在什么难度,至于显示可以用小数码管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