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主板装假负载出1.4V电压 装CPU 不出电压

楼主(2013-08-27):
今天拿到一块主板,CPU 不开机,一量供电果然没有出来,换电源IC3个 依然不行,后来上了个假负载看看,一量还是有电压,有点不明白,求教下,谢谢!

网友:
换个CPU试下啊。其实经验是换出来的。思维要活跃一点.或者查一下主板 支持什么CPU

网友:
CPU 已经换过了哦,赛扬单核2.6 和双核1.6的都不行

网友:
会不会跟电容有关

网友:
我有块AMD的板子5200开机断电3000正常运行

网友:
我在换一个PD820的看看,谢谢

网友:
最后换了PD820的U 还是不行,看来要慢慢找了

网友:
上下管都是好的,后来加焊了下 北桥鼓包了, 算是彻底报废了,哈哈!谢谢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