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多次按开关才能开机,全汉小电源维修

楼主(2013-08-27):
        一台联想台式机故障现象为多次按电源开关才能开机,更换电源后故障排除。原机电源为全汉小型ATX电源,待机测量有紫线5V、绿线4.6V基本正常,疑为滤波电容损坏所致。打开外壳粗略观察发现靠近一侧小板附近一电容略微鼓起,经查为紫5V待机电路滤波电容,焊下进一步检查发现底部已爆开。该电容为10v 560uF,不太好找,用一颗16V 470uF的电容代替。由于代换电容体型稍大,引脚有些短,焊接一段引线,并用热缩管套起来,焊接后试机,故障排除。
        辅助变压器输出经二极管整流,滤波电容(损坏),两个电感到达紫线。各元件及线路连接情况如下图。
        损坏及代换的电容。
        借用一幅以前的图片说明一下电路,基本形式差不多,元件稍有不同,箭头所指1C5就是损坏的电容。

补充内容 (2013-9-15 15:56):
使用470uf或1000uf代换损坏电容,测试发现使用过程中电脑会随即重启。通过观察电容1、2、3均为560uf,且1、2两颗为串联关系,由于只有1损坏,遂将3代换1,然后再用1000uf代换3,上机测试未再现重启现象,详见9楼。

补充内容 (2013-9-25 21:02):
上次补充的内容分析有误,经进一步测试,电脑重启动并非是待机电路电容所致。而是由于两个主开关管基极的50v 1uf加速电容容量减小导致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更换为两颗50v 10uf电容后,故障排除。

网友:
这样的电源我手上也有个,因为还能用现在懒得处理~等我把手上的几十个坏的修了在处理

网友:
现在电源真懒得修理了。

网友:
遇到好电源还是值得一修的。

网友:
建议用大点容量的电容代换,

网友:
我前几天在坛友的帮助下,我也修好了一个富士通的小机箱电源,

网友:
我一般是用小体积的1000UF/16V直接换之。

网友:
如果用过大的电容代换可能会引起其他功能的异常(不知道这对不对的.)

网友:
无论使用470uf,还是1000uf电容代换后,测试中均发现使用过程中电脑会随即重启。通过观察电容1、2、3均为560uf,且1、2两颗为串联关系,由于只有1损坏,遂将3代换1,然后再用1000uf代换3,上机测试未再出现重启现象。

网友:
电容应是并联

网友:
此电容鼓包是这个电源的通病,我都修了N个了。

网友:
此贴补充内容部分的分析有误,申请版主删帖,我重新整理再重发。

网友(2013-09-29):
电源维修思路都差不多的

网友:
现在的电源坏了咱就换

网友:
楼主高手,这个电源的电路比较常见,但知道问题在哪对我等新手经验太重要了

网友:
学习了。其实在论坛能学到好多。。。。。。。。。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源和你的一样!紫线和绿线电压都正常电容都换过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
LZ这个图贴的好啊,清晰明了。
不过那个过流保护,应该是叫初级电流检测。

网友:
是的,和框中另外的电阻电容共同完成电流检测和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2013-10-29):
汗,偶单位里一台电脑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再转一下停一下,N次才能开机,神马情况,电源也换过了。是不是换的电源功率不够,,,求解。。。

网友:
如果换过电源还是一样,应该看看主板供电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尤其是主板上的电容仔细检查。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