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触发上电0.3掉电又自动上电

楼主(2013-08-27):
HP 6520s
板号:6050A2137901-MB-A03
故障:触发上电0.3掉电又自动上电  来回这样
开机检测:各电感电压全部出来,说明供电正常。
判断是PG信号造成
开始了漫长的测量,首先测量南桥发出的
http://b165.photo.store.qq.com/psb?/662ad501-701d-40b6-abeb-491bf881f0e4/AhIH9rW4wYqq0VMb3u0i.Jdr.FFOqvdqjmo2YT9zrME!/b/dGOwY2IkGgAA&bo=dgMEAQAAAAABAFc!&rf=photoDetail  PLT_RST#(平台复位)0V  可知道南桥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南桥要发出PLT_RST#信号  必须收到CPU供电芯片VR_PWRGD_CK505(CPU电源好信号)和EC发出的PM_PWROK电源好信号才会发出平台复位信号。经查PM_PWROK 3.3V 正常   SB_3S_VRMPWRGD 0V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是SB_3S_VRMPWRGD信号出了问题。  首先打下阻值,发现对地阻值才有19欧。明显是短路了  正常应该是200欧以上,首先断开R682,一脚阻值19欧
2脚500欧。所以是一脚这边出了问题。
http://b166.photo.store.qq.com/psb?/662ad501-701d-40b6-abeb-491bf881f0e4/ckZjekKbu1WAf3HOaFpoyOG5.p9DhVljQP0fSsqpDzc!/b/dLJh*2KsFwAA&bo=YgK9AAAAAAABAPo!&rf=photoDetail跟着一脚往后看 如下图:
http://b164.photo.store.qq.com/psb?/662ad501-701d-40b6-abeb-491bf881f0e4/WEHjoM9fpCyNUAUv0gSRp515RlerJ.7sQxP*pbCQkSs!/b/dNsmy2GNHAAA&bo=xgNmAQAAAAABAIU!&rf=photoDetail从此图可以看到SB_3S_VRMPWRGD信号是由VR_PWRGD_CK505信号经过R135转换得来,因此我们把R135断开,测量两边阻值,一脚19欧,2脚500欧,而R135一脚是直接进了CPU供电芯片ADP3208  2脚 如下图
http://b167.photo.store.qq.com/psb?/662ad501-701d-40b6-abeb-491bf881f0e4/amPPDWoVD6p8pamiFW3yD89nmYUtPb8zNz1OEjdMOiY!/b/dKPRkWMVAgAA&bo=zAKvAAAAAAABAEY!&rf=photoDetail
然后把ADP3208拆除,测量阻值450欧 回复正常,找个新的ADP3208换上,故障修复.  语言表达能力不后  勿喷

网友:
看不见图片  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