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触发0.3掉电又自动上电

楼主(2013-08-27):
HP 6520s
板号:6050A2137901-MB-A03
故障:触发上电0.3掉电又自动上电  来回这样
开机检测:各电感电压全部出来,说明供电正常。
判断是PG信号造成
开始了漫长的测量,首先测量南桥发出的
PLT_RST#(平台复位)0V  可知道南桥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南桥要发出PLT_RST#信号  必须收到CPU供电芯片VR_PWRGD_CK505CPU电源好信号)和EC发出的PM_PWROK电源好信号才会发出平台复位信号。经查PM_PWROK 3.3V 正常   SB_3S_VRMPWRGD 0V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是SB_3S_VRMPWRGD信号出了问题。  首先打下阻值,发现对地阻值才有19欧。明显是短路了  正常应该是200欧以上,首先断开R682,一脚阻值19
2500欧。所以是一脚这边出了问题。
跟着一脚往后看 如下图:
从此图可以看到SB_3S_VRMPWRGD信号是由VR_PWRGD_CK505信号经过R135转换得来,因此我们把R135断开,测量两边阻值,一脚19欧,2500欧,而R135一脚是直接进了CPU供电芯片ADP3208  2 如下图
然后把ADP3208拆除,测量阻值450 回复正常,找个新的ADP3208换上,故障修复.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学习了

网友:
你好 请问你在哪里当老板啊 技术真强 我连图纸都看不懂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很给力,中间有转换电路,和电阻,测阻值能测出来吗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很清晰 不错。

网友:
供电类故障引起的重启。

网友:
掉电重新自动加电,有一定参考价值

网友:
不断的看类似的文章,印象不断的再加深。楼主加油!写的很好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啊

网友A:
楼主,R135不是“_open”没装吗?

网友B:
SB发出PLTRST# 条件:主供电CORE、14M时钟、PWROK、VRMPWRGD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R135不是“_open”没装吗?

这电路图是相似而已  实际是装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发出PLTRST# 条件:主供电CORE、14M时钟、PWROK、VRMPWRGD 哦

这些都正常了  然后才到CPU供电芯片发出的PG与EC发出的PG 然后出平台复位  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R135不是“_open”没装吗?

。。。。。。。。。。。。。

网友:
哇,有时间也去培训培训

网友:
有思路就是好,修板刷刷的!

网友:
最怕修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发出PLTRST# 条件:主供电CORE、14M时钟、PWROK、VRMPWRGD 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发出PLTRST# 条件:主供电CORE、14M时钟、PWROK、VRMPWRGD 哦

你看过这机子时序吗?当然你说的也对。但是我说的也没有错   南桥发出平台复位的先前条件就是CPU供电的PG和EC发出的PG  你有图的话自己看下时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R135不是“_open”没装吗?

实际电路是装了的,这个板子在出厂的时候改动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发出PLTRST# 条件:主供电CORE、14M时钟、PWROK、VRMPWRGD 哦

还有楼下的,你没注意看吗?都说了供电正常,是因为却PG信号造成机子掉电。 如果南桥的晶振不起振 供电不满足,那各单元供电会出来吗?  不明白就别乱说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思路很不错,值得去学习一下

网友(2014-03-21):
很经典的,清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