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T万用表指针不能右偏?

楼主(2013-08-27):
今天用两只万用表测交流,忙中出错把指针MF-47T给弄坏了,现在只有只有红外检测正常,短接表笔,二极管档蜂鸣器能响,在欧姆档X1档有时指针能偏到2/3处,其他档位指针基本不能右偏。
拆开把主板上的所有电阻都测了,没有问题,只是有两个像二极管的(分别标有“BDX 99A”和“AX 03”),在路和焊下测都断路。像找个代换的,可是不知道这两个元件是什么。
另外不能确定上述故障是表头问题?还是主板上的那两个元件导致?

求知道者指导下!谢谢。

网友:
听你这样一说,LZ好像用的是指针式的吧,不是数字的,貌似指针的,那个针可以调,调一点,如果开关调到底,调不回原来的,就废了

网友:
还调什么 买一块不就可以啦 淘宝有上海四表厂的mt'63买一个吧

网友:
调零按钮无效。
看起来很新的一块,只觉得丢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