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31M-ES2C主板简单维修!

楼主(2013-08-27):
客户抱来一主机,说是不开机,拆开挡板,插上诊断卡有待机指示灯,拔掉开关插头,短接插针无反应,拆掉主板一切电源插座,短接电源绿线到地风扇转了,测得各种电压全正常,插上电源插座,不插4P插座,顺利开机,风扇转了,初判为CPU供电有短路,断电测4P,12V对地为200多欧,确实有短路,在线测其中一个上管击穿,一对下管击穿,报价有几个管子坏了,修好80元,客户湖南人,很满意的说只要80就能修好?我说对的,客户说好修,我说天黑了明天来拿,客户同意。
客户走后,拆掉所有取出主板,先从旧板上拆了三个N场管,风枪风嘴里面的玻璃爆了,热风很不给力,特难吹。
拿着技嘉 G31M-ES2C主板,一个上管击穿,一对下管击穿,先拆一个上管吧,万一拆掉上管不短了呢?使劲吹掉上管,果然上管除去下管也就不短了,装个好管上去,试机全部正常。
现在就等着明天拿钱来了。

网友(点评):
你这要的不少啊,赚了。

网友:
賺到了!! 12V短路

网友:
LZ怎么也不拍张图片过来看看啊  有图说明一切  呵呵呵

网友:
呵呵 ,技嘉的CPU12V供电短路,我修的很多还要换CPU的控制芯片,难道是我命不好吗~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坏网卡的。。。秒杀,拆了就好,和楼主一样型号的

网友A: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工具一定要好使。,

网友:
修板就要这样

网友:
只是吹掉??CPU供电短路,修好还要烤鸡测试才能确定啊。。我修过很多用大概一个月又坏的多的是,,

网友:
没少要钱吧

网友:
电源保护!!你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无穷大吧 。。。。。

对啊   1不就是无穷大么       哈哈   好像是吧

网友:
这个型号板子,都是复位问题多,你碰到跑出了个12V短路,还真让你捡钱了

网友:
我早几天也是修了个七彩虹的965智能主板也是有一组CPU供电管烧了 换了2个上去 开机发热。再换还是热往查好像是ISL6612驱动的 但手里的几块坏板没有 只能暂时用3相了 板是朋友给的

网友:
我的这块板子就是不跑码,各位给我看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90564&extra=

网友:
怎么看不了?被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