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不上电

楼主(2013-08-27):
手上有块技嘉的K8NS 主板  不上电 经测按下开关 绿线的电压不会被拉底 跑线路绿线直接到IO  开关也是到IO   IO用的是 IT8712F-A 的 怀疑是IO不了 然后我从其它的技嘉主板拆了过来试了 故障还是一样 我拆了两片IO的都是一样的问题  无意间发现用摄子短接下绿线能开机 拔了后 再按开关键就能正常了 但拔了电源后开关键又是不行 又要短接下绿线开关才能正常使用  现在不知道那里的问题了  各位高手出来支下招呀。。。

网友:
你要查看上电的几个条件呀,PWRBTN开关有没有3.3V以上,PWRBTN-IO有没有拉低信号,SLPS3有没有发出,RSMRST3.3V有没有,还有32.768Khz有没有起振,RTCRST有没有2.5V以上的电压。,I/O的3V或者5V的待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
看看有没有我需要的东西

网友:
测下IO边上的电阻!电容!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如果是短接开关能正常跑码的话,我感觉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也不排除桥 、io和桥待机条件没满足

网友:
     你先看IO有没有收到-SLP_S3,也就是你开机触发后,用万用表测IO的102脚,看有没有3.3V高电平,如果有你再看IO的103脚PWRBTSW3.3V高电平,如果有你拔掉电源再重新插上电源,然后按开机键(要预          先将表笔点在103脚上)看有没有跳变信号,如果有你确认有没有进入南桥,如果南桥收到了触发信号,但没有发出-SLP_S3,你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比如SB_PWOK,这个信号在一般机器上比较难找,但这款机器很好找,去查两个小场管——Q53、Q54,看Q54的D极是否有3.3V高电平,如果有,看线路会一直到南桥,在南桥的根处将小铜线刮开,测量还有3.3V,就认为是已经进入南桥了,(此时也可以拆下Q54的D极上拉电阻打SB_PWOK的对地电阻,应有值500~700。如果无穷大,可断定南桥空焊)。如果没有高电平判断一下这两个小场管的好坏,如果是好的,看q53的G极。是否有5V高电平,如果没有去查待机电压,如果有,则待机电源已经好了,你再去看看25M的晶振部分.这些电路都正常在回头去查开机键。
    看开机键的PW+上有没有5V高电平,如果有,在按下开关再松开,有没有高----低----高的电压跳变,如果有,再去看IO的106脚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如果开机键上没有高电平,你去查一下保护二极管PQ97,如果是好的,再去查一个叫Q344的小场管,及它的控制电路。
     如果你一步一步做了,故障应该能排除掉。
     其实这是一个不上电的小故障,在主板维修中实在是最入门的故障,但从楼主的叙述中,似乎无从下手,我建议你还是报一个,月饼老师的学习班,几期下来一定能做一个维修达人,就再也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测试开关到io的电路

网友:
谈不上懂,正在向各位老师学习。遇到有人问,刚好又能说上两句,就将我的看法写出来,或许对需要的人有些帮助。开机针上的双二极管,感觉是起限定电平的作用,私下里就叫它保护二极管不知对不对,由于是自学的不知有没有官方的,标准的叫法,还老师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