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液晶显示器中的推挽放大电路怎么理解,谢谢!!

楼主(2013-08-27):
Q3和Q4这两个三极管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12V经过R13到达Q3的B极,这样的话Q3不是就一直都在导通吗?

网友:
你这个截图不全,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就这些,Q3(NPN)和Q4(PNP)是两个不同型号的三管,Q3的C极被12V直接上拉,而Q4的C极被12V上拉的同时还受控于某个信号,使这两个三极管输流工作,控制U3和U2两个复合MOS管,截图不全,只能简单的分析到这里。

网友:
Q3和Q4的b挤绝对有个脉冲控制集成块12v供电,
Q3通高频,Q4通低频,起开关作用。
R16 R14起限流作用
经过U3 U2内部振荡调制检测得到输出基准的电压

网友:
请问脉冲信号为高电平时,Q3和Q4如何导通,为低电平Q3和Q4如何导通?

网友:
低电平时截止,高电平才导通 同时两个三极管还受另外的信号控制,这时肯定的

网友:
如果没有r13上拉电阻  q3是npn高电平导通  q4是pnp低电平导通  脉冲信号为高时q3导通 q4截至  脉冲为低时q3 q4相反

网友:
很显然..脉冲信号是通过阻值的变化来达到MOS管的开关信号的....当脉冲接地时。Q3的B极接地截止。MOS管的G2脚因Q4导通接地截止。。。当脉冲慢慢升大时..Q3的B极通过R13得到的分压升大到Q3导通。。Q4截止。。。12V直接加到MOS两端..使开关管一直工作在开关状态。。达到直流变成高频高压的变换过程....我懂的就这些了。。。不对的地方请后来的高手指正...

网友:
是轮流导通

网友:
脉冲信号为低电平时 、Q4 直接把U 3  和 U4 的 G 2 级拉低、、  U3  U4 实际上就是两个场馆。 当 G2 场馆停止工作时。。 G1 会工作。  当G1 停止工作时。  脉冲信号又会为高电平  Q4 不工作   G2 得到搞电平  导通场馆

网友:
建议看一下老徐那个12期的液晶视频教程吧,里面有讲到的,很清楚

网友:
图不全,这两个三极管b极左边应该是接一个可以开漏输出的元器件

网友:
,是轮流导通的

网友:
推挽放大是以对管形式出现的,两只三极管轮流导通关闭,这样经过推挽放大以后的信号就能跟放大以前的信号波形无限接近,保证放大后的信号不失真。这种电路在模拟电路里边很常见,音频放大器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楼主这图中所示,Q3,Q4分别是NPN,PNP型三极管,当脉冲信号同时加至两管的B极时,高电平状态下Q3导通,同时Q4关闭,12V经过Q3的CE极直接加到Q4的E极上(这时Q3相当于导线),低电平时Q3截止,Q4导通,Q4E极上的12V高电平被拉低,同样输出低电平。这样一高一低的进入,又一高一低的输出,它们的脉宽和周期是相同的,只是幅度不同而已。

网友:
有必要认真学习一下脉冲电路的原理!

网友:
完全不懂在说啥    哎  还得学习啊    算路过打酱油吧  哈   顺便加两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