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从开机掉电到开机白屏小修一例

楼主(2013-08-28):
机型:联想G430
板号:LA-4211P NV独显
病状:开始时故障是触发后,电流上到0.4几左右掉电
客户拿来时说开不了机,我接过机器后,插上电源,看到如上所述病状,便迅速拆机,检查裸板时发现VCORE供电PWM芯片ISL6262旁边有烧糊现象,其中有个电容烧裂了,仔细刮开看,发现线路也断了一根,打开图纸后,与实物仔细对了下,

发现断线是从ISL6262的48脚出来的,被烧掉的那个电容正是图中的PC10,接下来就直接把线补上,找个电容换上后,测量一下,未发现明显短路,如下图:

此时再次插上电源,触发后,电流哗啦啦的上到了1.325左右,心想,这肯定亮机,捡到了大便宜.当插上屏后,再次开机,屏幕确亮了,但就是一片空白,出现这种情况后,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
1\显卡问题(虚焊或坏了)
2\屏供电电路故障
3\屏坏了...
接下来一一排除它,首先显卡的问题先不考虑,因为涉及到要上BGA有较大风险,现直接查主板上的屏供电,先上个图:

找到屏接口,测+LCDVDD电压为0V,呵呵,真走运,一下就逮个正着,接着查+LCDVDD的电压来源,如下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LCDVDD是由Q3的D极供过来的,Q3是个P沟道MOS管,其G极补被+5VALW上拉,同时还受控于Q1,Q3的S极是+3VS,图中的Q1是个NPN三极管,Q2是个放电管,不理它,那么+LCDVDD要想变成高电平,Q3必须完全导通,其G极必须为低电平,也就是说Q1也要完全导通,而且Q1的第2脚必须为高电平,它通过R2、R3两个0欧电阻受按于GM-ENVDD(来源于北桥)、VGA-ENVDD(来源于独立显卡)这两个信号,实物中R2电阻没装,说明这个信号只受控于显卡,接下来开机测量实际电压,测得:Q3的D极无电压、S极3.3V,G极5V,Q1的第1脚1.5V,第2脚3.3V,第3脚接地,这下问题找到了,从这些数据可以判断出显卡已经发出VGA_ENVDD信号,只是Q1没是把Q3的G极电压拉低,用二极管档测量Q1的1脚与R6的第1脚之间阻值为800多欧,明显断线了,于是直接从R6的第1脚飞根线到Q1的第1脚,如下图;

线飞好后,再开机,久违的LENOVO出来了!

此机到此维修结束,欢迎大家拍砖指教,同时再加点分当作辛苦费。(不会扣你分的,拼命的加分吧)

 会员11132492元2022-11-18 13:28

网友A:
楼主显示屏左边怎么透过屏幕是一片墙,这么诡异。。。

网友:
谢谢高手分享...学习了

Rngon -10 严禁灌水

支持 反对

网友:
显示屏左边怎么透过屏幕是一片墙

网友:
空白=白屏?暗屏?应该是暗屏哦!

网友:
有同感。思维学习了

网友B:
没有想过会断线,楼主牛人啊,我的想法就是把R6换了

网友:
修的很好。。谢谢分享。长经验

网友:
楼主你说“R2、R3两个0欧电阻受按于GM-ENVDD(来源于北桥)、VGA-ENVDD(来源于独立显卡)这两个信号,实物中R2电阻没装,说明这个信号只受控于显卡”,怎么看出来R2电阻没装呢,图纸上不是标着GM@,PM@吗,是不是R3也没装呀

网友:
懂图纸工作原理就是好,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显示屏左边怎么透过屏幕是一片墙,这么诡异。。。

屏幕反光而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想过会断线,楼主牛人啊,我的想法就是把R6换了

R6两端都有5V电压,这个不用换的

网友C:
这货每次发的帖都很经典!赞一个!!晚上回去给你加分!

网友:
是我的话肯定先做显卡了,貌似这款机子的显卡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每次发的帖都很经典!赞一个!!晚上回去给你加分!

谢谢你的支持与关注。

网友:
高手,就是要和高手学习

网友(2014-07-17):
黄老师,请问下显卡要在什么情况下发出VGA_ENVDD? 我有台G450就是不显示 外接内接都一样,内接是我发现显卡没有发出这个VGA_ENVDD,我不知道显卡要在满足什么条件后发出的。

网友:
怎么没看到有加分选项啊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  各种秒杀。

网友:
加分是必须的 但手机上看不到加分的地方

网友:
理论相当精通,专家就是专家,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