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8-28):
DELL型号:E1910F
屏型号:MT190AW02

白平屏,屏供电没问题,保险也没问题,白屏时电压无跳变,5V正常,确定是屏的问题,请教该怎么维修?

网友:
逻辑板上的供电都正常吗?如果逻辑板没问题就是屏挂了,不用修了。

网友:
屏 保险有木有击穿,屏供电正常么 正常的话基本上就不用修了 屏挂

网友:
刷过程序没换过屏线没出息看过驱动板主芯片是否虚焊或损要是修好请回复

网友:
屏 保险有木有击穿,屏供电正常么 正常的话基本上就不用修了 换屏试一下

网友:
已用通用驱动板测试过,是屏的问题,屏5V供电正常,白屏时屏电压无跳变,

网友:
屏保险已测  没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很模糊
你的五大屛电压都是多少
要不谁能告诉你哪有问题

网友:
屏上有个1117量一下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修不了了 实在不会修屏
  让客户换新机子了,感谢大家,

网友:
白屏的问题首先确定屏保险好不好,接着查逻辑板电压有一个小的方的IC,输出-27-30电压,测下有这个电压没,有条件的话换一个这个IC。白屏的问题大多是这个挂了,要是花屏就麻烦大了。

网友:
不是每个屏的升压电路,都是共用屏电压的。有的屏还是直接从电源板,独立过来的电压,也有独立的保险。

网友:
查逻辑板有无升压后的,VGL,VGH

网友:
查查屏上的小方IC,如果有料板,可以拆下换一个,在就是查查屏电路上的各个管子,如果都不行,基本就是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