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菜白光无铅焊能行吗

楼主(2013-08-28):
白菜白光无铅焊能行吗

网友:
一般的电子制作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我也是DIY的白菜白光好用至极。

网友:
拆电脑主板大电容 和显卡电容都行吗?

网友:
我就是用的白菜白光,感觉还可以热得快,无铅轻松搞定。唯一不足的就是刀头明显比936焊台的刀头小拆电容的时间经常不能同时加热两只脚,要来回的划拉。